[电子元器件] 此处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5-07-15):
如图所示,是一款半桥驱动芯片

查看芯片手册可知 这些逻辑控制输入引脚的输入电流最大也就几十微安培
途中所示的电阻R62-R67,作用是限流吗?
但是引脚的输入阻抗是很大的 即使没有这些电阻限流
输入的电流也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那么这么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保护电路的
xch
东施效颦

网友A:
抗干扰用
使源端总阻抗与传输线阻抗匹配,减少反射干扰
不过1k 貌似太大了,一般33-100欧

网友B:
抗干扰,当驱动芯片异常时,也能限流保护IO。

网友C:
故弄玄虚用。你被吓着了吧?

网友D:
防反限流的,保护控制器件,不过1K貌似小了点。

网友E:
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F:
我都不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反限流的,保护控制器件,不过1K貌似小了点。

看到一些资料上写的是防止反接限流的
不过反接时
首帖的中 比如SDI引脚的电流是如何流的?
会向单片机产生灌电流吗?所以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G:
一般害怕接错

网友H:
没有用,我也干过在电路板上放没用的器件,就是堵不懂装懂的2b客户的咀用的。

网友I:
这种信号线加小额电阻,除了CLK外,其余可能是方便焊线调试看波形,1K太大了,一般用22欧姆,

网友J:
高速的信号会有“反射”现象形成驻波干扰,
用以减小这些干扰,一般就22-33之间,正常取27的较多,当然是根据高频阻抗匹配出来的,也不是随便给的。
另外也能减小不同CPU系统或外设之间的电位“瞬间”尖脉冲的损坏。
老外也有采用LC的,效果更好,但L都是PCB的。
但一般没有一定的设计基础(仿真+实测)是做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速的信号会有“反射”现象形成驻波干扰,
用以减小这些干扰,一般就22-33之间,正常取27的较多,当然是根 ...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