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开发中遇到“未定义的标识符”错误GPIO_AF5_TIM22什么原因?

楼主(2025-07-15):
开发中遇到“未定义的标识符”错误GPIO_AF5_TIM22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芯片型号压根没 TIM22,比如 STM32F0 和 L0 有的型号根本没带。

网友B:
楼主用的头文件对不对?有时候选了别的系列的 HAL,里边没有 TIM22 的定义。

网友C:
你看看 stm32xxxx_hal_gpio.h 里有 AF5_TIM22 吗?很多时候就是版本不匹配。

网友D:
CubeMX 生成的 ioc 配置里有选 TIM22 的 AF 复用吗?有些管脚不支持。

网友E:
我之前遇到过,芯片选了 L053,结果代码里写了 TIM22,直接 not defined。

网友F:
还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工程里宏定义没开全,比如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之类。

网友G:
有时候是 HAL 库太老了,支持的 AF 表里没包含 TIM22 的定义。

网友H:
如果实在找不到 AF5_TIM22,换个可用定时器或者换个管脚也行。

网友I:
我一般都直接对着 Reference Manual 查一下,确认这个 IO 能不能复用 TIM22。

网友J:
楼主搞定了别忘了分享一下,我也想知道最终是哪一步坑了!

网友K:
可能是不支持的语句或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