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在STM32L073中TIM3通道2无法产生PWM波

楼主(2025-07-15):
在STM32L073中,将PB5配置为I2C1的SMBA引脚,同时尝试将PB5用于TIM3的PWM输出,TIM3通道2无法产生PWM波,输出保持高电平。

网友A:
PB5 同时做 I2C1_SMBA 和 TIM3_CH2,会不会引脚复用冲突了?

网友B:
我记得 PB5 默认是 I2C 的复用优先级,你看看 GPIO 的 AF 配置对不对。

网友C:
TIM3 通道 2 输出不了 PWM,多半是复用没选对,检查下 AF2/AF4 是不是选了 I2C。

网友D:
建议楼主把 I2C 的 SMBA 换个引脚试试,PB5 这口挺麻烦的。

网友E:
你用的是 CubeMX 配的吗?有时候 pinmux 会自动覆盖之前的设置,要手动确认一下。

网友F:
用示波器测了么,是一直高电平还是有抖动?有时候是 Timer 没启动起来。

网友G:
PB5 复用 TIM3_CH2 时看下 GPIO 速度配置,太低也可能输出异常。

网友H:
我一般 PWM 引脚尽量不用和其他功能复用,免得调到后面出怪问题。

网友I:
SMBA 不一定非得用,有时候直接拉低也能用,或者用软件模拟超时断电。

网友J:
楼主要是换了引脚好了,记得更新下,给大家避坑!

网友K:
TIM3 通道 2 输出不了 PWM,多半是复用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