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在STM32L0进入低功耗模式后,部分引脚出现电压波动或电流泄漏,导致唤醒失败。

楼主(2025-07-16):
在STM32L0进入低功耗模式后,部分引脚出现电压波动或电流泄漏,导致唤醒失败。

网友A:
我之前用L0也碰到类似问题,特别是没设置引脚上下拉时,外部悬空很容易出现电压抖动。

网友B:
建议你进低功耗前手动设置所有不用的IO为模拟输入(Analog Input),这样能减少漏电和干扰。

网友C:
如果有引脚外接模块,休眠时要注意那些外设的电平反向供电问题,可能从IO流回电流。

网友D:
有些GPIO默认状态是浮空的,得在进入STOP或STANDBY前明确地设成低电平或上拉。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在 HAL_PWR_EnterSTOPMode() 之前先加一段所有IO的统一配置代码,看能不能稳定下来。

网友F:
不知道你唤醒方式是用RTC还是IO中断?有时候引脚一直抖动会让中断无法有效触发。

网友G:
如果是PA13/PA14这类SWD引脚,默认会保持浮空,得特殊处理,低功耗场景下很敏感。

网友H:
我一般会给关键唤醒引脚加个小电容滤波,防止误触发或漏电引起电平跳变。

网友I:
CubeMX里也要注意 PWR 配置里有没有启用 Fast Wakeup,有时候这个也会影响唤醒行为。

网友J:
看起来你这个项目可能是电路和软件两边的问题都得查一遍,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变化。

网友K:
建议确认I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