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在配置USART的复用功能时重映射失败。

楼主(2025-07-17):
在配置USART的复用功能时重映射失败。

网友A:
你是用 CubeMX 配的还是手动改寄存器?有些脚得先关掉默认功能。

网友B:
L0 有的管脚有固定复用,可能选的那组管脚根本不支持重映射。

网友C:
看下 AFIO 或者 SYSCFG 配置,是不是还有别的外设占用了同一脚。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GPIO 的模式要切成 AF,别落下了。

网友E:
有的管脚要先关 debug SWD 才能复用出来,检查下。

网友F:
重映射后最好读一遍寄存器确认 AF 设置生效了没。

网友G:
建议直接看 RM0367,看一下具体哪个 USART 支持哪些 AF 配置。

网友H:
如果是 CubeMX 生成的代码,看看 .ioc 文件里有没有冲突警告。

网友I:
实在不行就换一组支持的管脚试试,别死磕这组了。

网友J:
成功了记得回来分享一下,我也用 L0,怕踩坑哈哈!

网友K:
重映射失败会导致 USART 无法正常通信,表现为发送 / 接收无数据或乱码。

网友L:
未使能AFIO时钟?

网友M:
硬件封装不支持重映射吧。

网友N:
重映射步骤错误?

网友O:
若未正确配置GPIO为复用模式,重映射后引脚仍无法作为外设功能使用。

网友P:
检查时钟是否已使能。

网友Q(2025-11-03):
管脚要先关 debug SWD 才能复用出来,如果不行,换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