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LHA8949可代替AD7689芯片

楼主(2025-07-15):
  LHA8949是一款8通道、16位、电荷再分配逐次近似寄存器(SAR)模拟数字转换器(ADC),由单一电源VDD供电。LHA8949包含用于多通道、低功耗数据采集系统的所有组件,包括无失码16bit SAR ADC;8通道低串扰多路复用器,用于配置输入为单端(参考或不参考GND)、差分或双极输入;一个内部(2.5 V或4.096 V低漂移参考源以及输出缓冲器和温度传感器;可选单级滤波器;以及按通道顺序连续扫描的序列器。LHA8949使用一个简单的串口接口(SPI)来写入配置寄存器和接收转换结果。SPI接口使用一个单独的电源VIO,同主机端口电源。功耗随吞吐率的大小而变化。LHA8949封装为20引脚的QFN,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125°C。

  产品特性

  16位分辨率,无失码

  8通道多路复用器,可选择输入

  −单端

  −差分(相对GND)

  −伪差分

  吞吐率:250kSPS

  INL:典型±0.5 LSB,最大±2 LSB

  动态范围:93 dB

  SINAD:92 dB

  THD:-110 dB

  模拟输入范围:0V~VREF,VREF可到VDD

  多种参考电压类型

  −可选内部4.096 V或2.5 V

  −外部缓冲(REFIN引脚最高4.096 V)

  −外接(REF引脚最高VDD)

  内部温度传感器

  通道序列器,可选单端滤波器,流水线无延迟Busy指示,SAR结构

  单电源2.7V~5.5V,逻辑接口1.8 V至5.5V

  串行接口兼容SPI,QSPI,DSP

  功耗

  −11.5mW(250kSPS,VDD=5V,外部参考)

  待机电流:50 nA

  封装

  −20引脚4 mm×4 mm QFN封装

  −WLCSP

  应用场景

  电池供电设备医疗仪器:ECG/EKG

  移动通信:GPS

  个人数字助理电力线监测数据采集

  地震数据采集系统仪器仪表

  过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