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HC32F460 通过虚拟U盘更新程序的例程

楼主(2025-07-15):
有大佬搞过吗?直接把固件丢进虚拟U盘直接更新程序,希望能分享下

网友A:
你说的虚拟U盘更新挺实用,我之前用过类似思路,不过HC32F460的USB设备驱动要先稳定好。

网友B:
主要难点是实现USB MSC协议,然后识别写入的固件文件,确保写入正确不出错。

网友C:
你有试过用FatFS配合USB MSC吗?这样文件系统层面管理会方便些。

网友D:
另外,Bootloader设计很关键,得保证写入新固件后能安全跳转运行。

网友E:
有些例程会把固件放在指定文件夹,写完后通过触发软件复位来启动更新流程。

网友F:
官方HC32F460的USB CDC示例有参考价值,可以结合改成MSC模式。

网友G: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USB通信,看看数据传输有没有异常。

网友H:
你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个简单的虚拟U盘固件更新流程示意图?

网友I:
论坛里有些大佬分享过类似方案,可以去搜搜关键词“HC32F460 USB MSC Bootloader”。

网友J:
更新时一定要加校验,防止固件写坏导致芯片无法启动。

网友K:
HC32F460 通过虚拟U盘更新程序非常不错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论坛里有些大佬分享过类似方案,可以去搜搜关键词“HC32F460 USB MSC Bootloader”。 ...

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