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 口初始化后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2025-07-18):
大家有没有遇见,将GPIO设置为电平后,使用示波器测量,依然有0.7V的输出的现象啊
这时候控制三极管,三极管就工作导通了

网友A:
什么电平,?你的IO模式不对吧。看看什么模式。

网友B:
若GPIO未正确设置为推挽输出或开漏模式,可能导致实际电压偏离预期值

网友C: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地线接触不良,可能导致IO口输出电压偏低或波动。

网友D:
IO口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可能导致电压拉低。

网友E:
单片机未正确复位?

网友F:
检查电源序列按数据手册推荐的电源上电顺序。

网友G:
LDO/DC-DC不稳定?

网友H:
未启用内部上拉/下拉电阻且外部无电阻时,IO口可能处于浮空状态,电压不稳定。

网友I:
检查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GPIO模块时钟未启用?

网友K:
是什么模式?

网友L:
也有可能芯片制程有问题,低电平也无法拉低,之前在GD的MCU上碰到过,就不用那个IO口的

网友M:
可能是引脚配置错误(如复用功能冲突)、输出模式设错(推挽 / 开漏)、外部电路负载异常,或电源电压不稳,需检查配置与硬件连接

网友N(2025-09-15):
IO 口初始化后输出电压异常,可能是引脚配置错误,如未正确设为输出模式;或负载过重,超出驱动能力;也可能是硬件故障,如引脚短路、损坏;还可能是电源电压不稳。需检查配置代码、测量负载、排查硬件连接及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