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定时器溢出未处理

楼主(2025-07-21):
中断服务程序未及时清除溢出标志,是会导致重复中断,导致系统错误吧

网友A:
是的,所以退出中断的时候要清除。

网友B:
确实如此,如果中断服务程序没有正确处理溢出标志,可能会导致系统不断地触发中断,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C:
一定在推出的时候清理。不然反复执行。

网友D:
未及时清除溢出标志是嵌入式系统中常见的低级错误,但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

网友E:
定时器溢出中断里要清理标志。不启用中断的话,到时候标志也会置位。

网友F:
需要及时处理,要么程序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