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程序啥是死循环

楼主(2025-07-29):
啥时候容易进入死循环,是不是程序跑飞了的意思
比如条件判断逻辑错误或中断未清除标志,程序陷入无限循环,就无响应

网友A:
死循环就是一直在循环里出不来。

网友B:
一段程序代码无限次重复执行,且没有明确的退出条件或外部干预时无法终止的循环结构。

网友B:
RTOS的任务调度器通常运行在死循环中,不断检查任务队列并分配CPU时间。

网友C:
单片机程序的“心脏”。

网友D:
跑飞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E(2025-09-17):
新唐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设计并非明确提及可视化配置。其系统主要基于 NuMaker-M55M1 等平台,通过图像处理技术、TensorFlow Lite 等框架实现识别功能。从现有资料看,未发现有专门的可视化配置界面相关描述,可能需要通过代码或特定工具进行参数设置与系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