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硬件SPI收不到字节

楼主(2025-07-16):
用G0做硬件SPI,连个EEPROM老是读不回来,时序总对不上。

网友A:
HAL函数别漏参数。

楼主:
MOSI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B:
时钟极性和相位要对。

网友C:
SPI模式选对没?

网友D:
拉低片选别忘了。

网友E:
看看EEPROM有没有响应。

网友F:
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网友G:
我换根短线就好了。

网友H:
时序慢点先试试。

网友I:
DMA方式关掉先跑。

网友J: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可行?要注意SPI的时钟该控制都是有主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