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串口奇偶校验老出错

楼主(2025-07-16):
F4跑串口奇偶校验开了,跑着跑着就是有奇偶校验错。

网友A:
多发几帧对比看看。

网友B:
波特率对不上也出错。

楼主:
PC串口设置匹配没?

网友C:
串口线别太长。

网友D:
奇偶校验位别搞混。

网友E:
看发端是奇校还是偶。

网友F:
线缆有干扰也这样。

网友G:
我直接把校验关了。

网友H:
中断里处理别丢字节。

网友I:
有条件就上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