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 RTC低功耗唤醒失败

楼主(2025-07-16):
L0跑RTC做低功耗唤醒,有时压根没唤醒,时间就跑飞了。

网友A:
尝试用定时器配合。

网友B:
RTC时钟源选对没?

网友C:
唤醒中断别漏配置。

楼主:
看低功耗模式是哪个。

网友D:
唤醒标志得清掉。

网友E:
电池电压稳不稳?

网友F:
我换外部32K晶振好了。

网友G:
唤醒间隔先设长点测。

网友H:
HAL库得跑对顺序。

网友I:
示波器抓唤醒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