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跑PWM输出毛刺多

楼主(2025-07-16):
H7做PWM,换占空比一换就带毛刺,示波器看得很明显。

网友A:
官方例程跑跑对比。

网友B:
切换占空比得缓冲。

网友C:
用双缓冲模式看看。

网友D:
TIM时钟源稳没?

楼主:
驱动负载别太大。

网友E:
示波器测输出对比下。

网友F:
我加RC滤波好一点。

网友G:
PWM频率调低先看。

网友H:
代码里别乱改寄存器。

网友I:
关中断时别切换占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