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双ADC同步误差大

楼主(2025-07-16):
ADC, dc, AD
F1搞双ADC同步采样,对不上信号,总有时间偏差。

网友A:
量程匹配好才行。

网友B:
两路采样时钟得对上。

网友C:
DMA得开双缓冲。

网友D:
外部输入线长度别差。

网友E:
供电噪声也会带误差。

楼主:
我做了软件对齐。

网友F:
示波器测信号对比。

网友G:
ADC校准先做一遍。

网友H:
HAL库要开同步模式。

网友I:
先跑单ADC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