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内部运放放大倍数跑偏

楼主(2025-07-16):
G4用内部运放做放大,结果实际放大倍数跟设定差一截。

网友A:
内部温漂也有影响。

网友B:
外部电阻值算对没?

网友C:
PCB走线长短差别大。

网友D:
电源噪声也有影响。

网友E:
内部参考别被拉低。

网友F:
放大倍数尽量整数。

楼主:
示波器看输出线性没。

网友G:
HAL配置别漏掉。

网友H:
换外部精密运放试试。

网友I:
输入信号幅度别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