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 USB MSC掉盘

楼主(2025-07-16):
U5做USB大容量存储,一会就掉盘,PC总弹出驱动异常。

网友A:
USB时钟源要稳。

网友B:
描述符写完整没?

网友C:
电源掉压USB最敏感。

网友D:
USB线材别用太长。

网友E:
读写速率别太高。

网友F:
PC端驱动试换下。

网友G:
我后来换了个HUB。

网友H:
MSC缓存别开太大。

楼主:
看看枚举过程对不对。

网友I:
插别的电脑也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