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 I2C挂OLED花屏

楼主(2025-07-16):
L4用I2C连OLED显示屏,有时候跑着跑着就花屏了。

网友A:
初始化多等几ms。

网友B:
SCL时钟跑太快了?

网友C:
OLED电压别掉太多。

网友D:
上拉电阻配大点。

网友E:
I2C中断别丢。

网友F:
DMA别乱用。

网友G:
示波器测波形先。

网友H:
屏线别太长。

网友I:
供电滤波好点。

楼主:
我换了别的库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