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外部中断抖**进

楼主(2025-07-16):
C0用外部中断检测按钮,一按就乱跳,抖动去不掉。

楼主:
机械按键最好加缓冲。

网友A:
加个RC滤波先试试。

网友B:
软件去抖别少写了。

网友C:
中断触发模式选对没?

网友D:
PCB走线短点好。

网友E:
中断优先级要调对。

网友F:
外围别挨着电源线。

网友G:
拉高拉低电平对稳。

网友H:
示波器抓边沿看下。

网友I:
我后来用定时器采样。

网友J:
F030要加上拉,否则不稳定。C0你加上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