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推挽式变压器基本原理,设计特点,应用场景,设计步骤全解析

楼主(2025-07-16):
1.推挽式变压器的基本原理

推挽式变压器是一种高频变压器,广泛应用于开关电源、逆变器等电力电子设备中。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两个交替导通的开关器件(如MOSFET或BJT),通过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将输入电压转换为高频交流电压,再通过次级绕组整流滤波后输出所需的直流电压。
基本电路结构:
• 初级绕组:连接到两个交替导通的开关器件。
• 次级绕组:输出高频交流电压,经过整流和滤波后得到直流电压。
• 中心抽头:初级绕组的中心抽头通常连接到输入电源的正极。
工作原理:
• 当一个开关器件导通时,电流通过初级绕组的一半流向地,产生一个方向的磁通量。
• 当另一个开关器件导通时,电流通过初级绕组的另一半流向地,产生相反方向的磁通量。
• 两个开关器件交替导通,使得变压器铁芯中的磁通量在两个方向上交替变化,从而在次级绕组中感应出交流电压。
2.推挽式变压器的设计特点
优点:
• 高效率:由于两个开关器件交替导通,每个器件的导通时间较短,导通损耗小。
• 高功率密度:能够处理较高的功率,适用于中等功率范围的应用。
• 隔离功能:通过变压器实现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气隔离,提高安全性。
缺点:
• 磁偏问题:如果两个开关器件的导通时间不完全对称,可能导致变压器铁芯中的磁通量不平衡,引起磁偏现象。
• 开关器件要求高:由于初级绕组的中心抽头连接到输入电源的正极,开关器件需要承受较高的电压。
3.推挽式变压器的应用场景
推挽式变压器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
• 开关电源:用于将输入直流电压转换为高频交流电压,再整流滤波后输出所需的直流电压。
• 逆变器:将直流电压转换为交流电压,用于驱动电机或其他交流负载。
• 通信设备:用于电源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
• 工业自动化设备:如PLC、变频器等,提供高效的电源转换。
4.推挽式变压器的设计步骤
步骤1:确定输入输出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确定输入电压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 输出电压和电流:确定输出电压和最大输出电流。
步骤2:选择变压器参数
• 变压器匝数比:根据输入输出电压比选择合适的匝数比。
• 变压器磁芯:选择合适的磁芯材料和尺寸,确保磁芯不会饱和。
• 初级和次级绕组:根据电流和电压要求设计初级和次级绕组的匝数和线径。
步骤3:设计驱动电路
• 驱动信号:设计两个交替导通的驱动信号,确保两个开关器件不会同时导通。
• 死区时间:设置适当的死区时间,防止两个开关器件同时导通导致短路。
步骤4:设计保护电路
• 过流保护:设计过流保护电路,防止变压器和开关器件过载。
• 过压保护:设计过压保护电路,防止输出电压过高损坏负载。
5.实际设计案例
以下是一个基于LT3999的推挽式DC/DC转换器设计案例:
电路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10V15V
• 输出电压:5V
• 输出电流:400mA
设计步骤:
• 选择变压器:选择一个合适的高频变压器,确保其匝数比和磁芯参数满足设计要求。
• 设计驱动电路:使用LT3999单片DC/DC推挽式驱动器,设计两个交替导通的驱动信号。
• 设计保护电路:添加过流保护和过压保护电路,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 测试和优化:在实际电路中进行测试,调整电路参数以优化性能。
测试结果:
• 输出电压:在10V15V的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电压保持在5V。
• 功耗:在整个负载电流范围内,功耗保持较低,效率较高。
• 温度:通过占空比控制,降低了LDO两端的电压差,抑制了温度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