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光伏不充电,12V1变16V

楼主(2025-07-16):
光伏不充电,12V1变16V怎么解呢

网友A:
啥也不说
就一张图?
建议是你先调完这个开关电源再说
光伏板 输出电压范围较大,

网友B:
反馈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C:
光伏板本来就有输出电压随光照强弱变化的,所以有个稳压装置,输出稳定电压,如果稳压输出都有问题了那是这个装置有问题了,如果电池自带充电管理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