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用过MCC的没有,感觉如何?

楼主(2025-07-16):
MCC刚出来的时候曾经试过MCC,问题很多,不好用,当时MICROCHIP的客服都说不建议用,这几年也一直没有用,想问问最近有没有人用过,功能完善的如果,用起来好用吗?

网友A:
现在必须用MCC进行代码初始化啊,感觉模块化设计独树一帜

网友B:
一直都好用,不好用是你没熟悉它而已。至少在我看来,它的机制与STM32的HAL库是一样的,都层次明了,使用回调函数来完成任务结构清晰。

网友C:
肉肉的问句,MCC是什么?

网友D:
MCC现在改进了很多,功能更加全面,用户体验也提升了。如果你之前遇到过问题,现在再试一次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网友E:
我最近才开始用MCC,感觉功能比之前完善了很多,界面也更友好了,用起来挺顺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肉肉的问句,MCC是什么?

MPLAB® 代码配置器,和STM32CubeMX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C现在改进了很多,功能更加全面,用户体验也提升了。如果你之前遇到过问题,现在再试一次可能会有不同的 ...

谢谢

网友F:
我最近开始使用MCC,发现它比之前稳定多了,功能也有所增强,如果你之前遇到过问题,现在可能会有不同的体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MPLAB® 代码配置器,和STM32CubeMX类似

明白,谢谢

网友G:
MCC melody挺好用的,就是启动速度比较慢,有时生成的初始化代码可能会有一点问题,要仔细核对。

网友H:
很好用,特别是驱动代码直接生成。

网友I:
上手之后会爱上它。

网友J(2025-08-17):
用过 MCC(Merchant Category Code,商户类别码),主要用于标识商户经营类型。使用中觉得它对信用*积分、权益兑现影响明显,不同类别积分规则差异大。有时会遇到商户码与实际经营不符的情况,影响用卡体验,总体是支付体系里重要的分类标识,需留意其匹配性。

网友K(2025-09-27):
用过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体验不错。它可视化配置外设,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大幅减少手动编码,尤其适合快速搭建项目框架。对新手友好,降低外设配置门槛,但自动生成代码可能冗余,复杂场景需手动优化,总体提升开发效率,是 Microchip MCU 开发的实用工具。

网友L:
用过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的用户多认为其便捷实用。作为微芯的配置工具,它可图形化配置外设、生成初始化代码,减少手动编码量,尤其适合新手快速上手。但复杂项目中可能需手动调整代码,整体能提升开发效率,适配微芯众多 MCU/MPU 型号。

网友K(2025-11-13):
用过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体验不错。图形化界面配置外设直观,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省去手动写寄存器的麻烦,尤其适合新手或快速开发。支持 PIC 和 AVR 系列,与 MPLAB X IDE 无缝衔接,可按需调整代码,兼顾便捷性与灵活性,能显著提升开发效率,减少底层配置错误。

网友M(2026-01-25):
高效配置与代码生成:图形化界面一键配置 UART、SPI、I²C、ADC、定时器等外设,自动生成清晰可维护的 C 代码,嵌入项目无需手动改寄存器,新手 30 分钟可跑通多外设,老手 2 小时完成以往数天的底层配置。

网友I:
图形化界面直观,通过 “资源选择 - 参数配置 - 引脚分配 - 代码生成” 四步即可完成初始化,新手上手快,能将外设配置时间从数天缩短至几小时甚至 30 分钟内,减少 90% 以上底层代码编写量。

网友N:
用过 MCC(MPLAB Code Configurator),体验偏实用型。图形化配置外设、引脚、中断超便捷,自动生成标准化代码,大幅减少底层编写工作量,适配 PIC/AVR/dsPIC 全系列,新手易上手、老手提效。缺点是自动代码稍冗余,复杂定制需手动修改,部分小众外设配置支持有限,整体是微芯开发的高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