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用CH342K做了一个双串口居然翻车了?

楼主(2025-07-16):
用CH342K做了一个双路的USB转串口,焊好后,装上驱动,连接上USB,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PCB如下图如示:
C01:4.7uF  C02:1uF   C03:104  C04:4.7uF  C05:104  C06:4.7uF  C07:104

楼主:
C01两端有5V电压,C02两端没有电压,C03两端有3.3V电压,焊了两块板子,一样的效果。

网友A:
Hi,CH342K芯片的电源脚包含:VDD5、V3和VIO。如上图所示:VDD5和V3接法没问题,VIO接法不正确。
VIO需要外部供电,该引脚用于给串口提供电源的。另,VDD5电源引脚供电建议大小电容并联:如10~22uF+0.1uF
相关问题和说明可参考:https://wch.cn/bbs/thread-12796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CH342K芯片的电源脚包含:VDD5、V3和VIO。如上图所示:VDD5和V3接法没问题,VIO接法不正确。
VIO需要外 ...

现在把VIO与5V短接,可以了,又有了新问题,如果不插它,驱动能装上,插上它之后,驱动又装不上了,并且一直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把VIO与5V短接,可以了,又有了新问题,如果不插它,驱动能装上,插上它之后,驱动又装不上了,并且 ...

是不是要单独供电啊

网友A:
Hi,如未插入硬件,驱动程序提示是“预安装成功”,并不会实际生成串口。当USB设备硬件工作正常安装驱动程序,此时驱动会尝试为硬件分配串口并返回工作状态。
留意到您另一篇帖子的提问,遇到的win7 64位系统提示数字签名问题和系统缺少补丁包有关,安装下微软提供的相关补丁包即可,链接地址:https://blog.csdn.net/WCH_TechGroup/article/details/130924637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C:
检查一下焊接是否有问题,有时候焊点不良也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VIO你没有接啊老哥,还是要看下数据手册的

网友E:
检查一下焊接是否正确,特别是CH342K的引脚连接。有时候焊接不良或者短路也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检查一下焊接是否正确,特别是CH342K的引脚是否正确焊接。有时候焊接不良也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G(2025-09-08):
可以尝试使用示波器检查一下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