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049使用SPI作为从机通讯和ADC采样冲突问题

楼主(2025-07-16):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遇到了下面这个问题,恳请提供建议和帮助,谢谢!描述和问题如下:
1.使用了SPIA,作为从机,比特率为15M,FIFO的接收和发送的深度都为8,同步收发16位的200个数组元素的数组。
2.SPI启用了DMA的CH4(RX)、CH5(TX),都为循环模式,burst_size=8,transfer_size=25,都开启了循环模式。
3.ADC使用了EPWM的SOC触发采样,使用了三个ADC,ADC1,、ADC2、ADC3,分别采样128个数据。
4.ADC分别使用了CH1、CH2、CH3
5.问题现象:现在的工况是工作是开启ADC采样DMA发送完成触发中断后调用函数执行FFT以及触发CLA任务完成后再次开启采样,直道工作接收停止这个循环过程;SPI配置好和主机同步后就一直通过DMA循环接收,中间不停止不重启,现在是只要不启动工作,SPI的通讯收发是正常的,但是只要开启工作,ADC一直开始采样,SPI的接收FIFO就会溢出,清除标志位也一样很快溢出,调试看DMA的发送完成中断触发的时间变慢了,一溢出通讯就异常了,是因为DMA总线被ADC一直大量占用了吗,还是中断的优先级比其他的低导致SPI的中断和DMA的中断相应不及时导致的,试了降低比特率和FIFO的阈值都起不到效果, 恳请给出好的建议!!!
一下是程序的一些配置:
void ADC_init(){
//AD_PI initialization
// ADC Initialization: Write ADC configurations and power up the ADC
// Configures the ADC module's offset trim
ADC_setOffsetTrimAll(ADC_REFERENCE_EXTERNAL,ADC_REFERENCE_3_3V);
// Configures th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module prescaler.
ADC_setPrescaler(AD_PI_BASE, ADC_CLK_DIV_2_0);
// Sets the timing of the end-of-conversion pulse
ADC_setInterruptPulseMode(AD_PI_BASE, ADC_PULSE_END_OF_CONV);
// Powers up th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core.
ADC_enableConverter(AD_PI_BASE);
// Delay for 1ms to allow ADC time to power up
DEVICE_DELAY_US(500);
// SOC Configuration: Setup ADC EPWM channel and trigger settings
// Disables SOC burst mode.
ADC_disableBurstMode(AD_PI_BASE);
// Sets the priority mode of the SOCs.
ADC_setSOCPriority(AD_PI_BASE, ADC_PRI_ALL_ROUND_ROBIN);
// Start of Conversion 0 Configuration
// Configures a start-of-conversion (SOC) in the ADC and its interrupt SOC trigger.
// SOC number : 0
// Trigger : ADC_TRIGGER_EPWM3_SOCA
// Channel : ADC_CH_ADCIN0
// Sample Window : 16 SYSCLK cycles
// Interrupt Trigger: ADC_INT_SOC_TRIGGER_NONE
ADC_setupSOC(AD_PI_BASE, ADC_SOC_NUMBER0, ADC_TRIGGER_EPWM3_SOCA, ADC_CH_ADCIN0, 16U);
ADC_setInterruptSOCTrigger(AD_PI_BASE, ADC_SOC_NUMBER0, ADC_INT_SOC_TRIGGER_NONE);
// ADC Interrupt 1 Configuration
// SOC/EOC number : 0
// Interrupt Source: enabled
// Continuous Mode : enabled
ADC_setInterruptSource(AD_P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SOC_NUMBER0);
ADC_enableInterrupt(AD_P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clearInterruptStatus(AD_P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enableContinuousMode(AD_P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_SI initialization
// ADC Initialization: Write ADC configurations and power up the ADC
// Configures the ADC module's offset trim
ADC_setOffsetTrimAll(ADC_REFERENCE_EXTERNAL,ADC_REFERENCE_3_3V);
// Configures th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module prescaler.
ADC_setPrescaler(AD_SI_BASE, ADC_CLK_DIV_2_0);
// Sets the timing of the end-of-conversion pulse
ADC_setInterruptPulseMode(AD_SI_BASE, ADC_PULSE_END_OF_CONV);
// Powers up th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core.
ADC_enableConverter(AD_SI_BASE);
// Delay for 1ms to allow ADC time to power up
DEVICE_DELAY_US(500);
// SOC Configuration: Setup ADC EPWM channel and trigger settings
// Disables SOC burst mode.
ADC_disableBurstMode(AD_SI_BASE);
// Sets the priority mode of the SOCs.
ADC_setSOCPriority(AD_SI_BASE, ADC_PRI_ALL_ROUND_ROBIN);
// Start of Conversion 0 Configuration
// Configures a start-of-conversion (SOC) in the ADC and its interrupt SOC trigger.
// SOC number : 0
// Trigger : ADC_TRIGGER_EPWM3_SOCA
// Channel : ADC_CH_ADCIN4
// Sample Window : 16 SYSCLK cycles
// Interrupt Trigger: ADC_INT_SOC_TRIGGER_NONE
ADC_setupSOC(AD_SI_BASE, ADC_SOC_NUMBER0, ADC_TRIGGER_EPWM3_SOCA, ADC_CH_ADCIN4, 16U);
ADC_setInterruptSOCTrigger(AD_SI_BASE, ADC_SOC_NUMBER0, ADC_INT_SOC_TRIGGER_NONE);
// ADC Interrupt 1 Configuration
// SOC/EOC number : 0
// Interrupt Source: enabled
// Continuous Mode : enabled
ADC_setInterruptSource(AD_S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SOC_NUMBER0);
ADC_enableInterrupt(AD_S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clearInterruptStatus(AD_S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enableContinuousMode(AD_S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_SU initialization
// ADC Initialization: Write ADC configurations and power up the ADC
// Configures the ADC module's offset trim
ADC_setOffsetTrimAll(ADC_REFERENCE_EXTERNAL,ADC_REFERENCE_3_3V);
// Configures th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module prescaler.
ADC_setPrescaler(AD_SU_BASE, ADC_CLK_DIV_2_0);
// Sets the timing of the end-of-conversion pulse
ADC_setInterruptPulseMode(AD_SU_BASE, ADC_PULSE_END_OF_CONV);
// Powers up th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core.
ADC_enableConverter(AD_SU_BASE);
// Delay for 1ms to allow ADC time to power up
DEVICE_DELAY_US(500);
// SOC Configuration: Setup ADC EPWM channel and trigger settings
// Disables SOC burst mode.
ADC_disableBurstMode(AD_SU_BASE);
// Sets the priority mode of the SOCs.
ADC_setSOCPriority(AD_SU_BASE, ADC_PRI_ALL_ROUND_ROBIN);
// Start of Conversion 0 Configuration
// Configures a start-of-conversion (SOC) in the ADC and its interrupt SOC trigger.
// SOC number : 0
// Trigger : ADC_TRIGGER_EPWM3_SOCA
// Channel : ADC_CH_ADCIN0
// Sample Window : 16 SYSCLK cycles
// Interrupt Trigger: ADC_INT_SOC_TRIGGER_NONE
ADC_setupSOC(AD_SU_BASE, ADC_SOC_NUMBER0, ADC_TRIGGER_EPWM3_SOCA, ADC_CH_ADCIN0, 16U);
ADC_setInterruptSOCTrigger(AD_SU_BASE, ADC_SOC_NUMBER0, ADC_INT_SOC_TRIGGER_NONE);
// ADC Interrupt 1 Configuration
// SOC/EOC number : 0
// Interrupt Source: enabled
// Continuous Mode : enabled
ADC_setInterruptSource(AD_SU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SOC_NUMBER0);
ADC_enableInterrupt(AD_SU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clearInterruptStatus(AD_SU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enableContinuousMode(AD_SU_BASE, ADC_INT_NUMBER1);
}
void FB_start(void)
{
EPWM_clearADCTriggerFlag(EPWM_AD_BASE, EPWM_SOC_A);
ADC_clearInterruptStatus(AD_P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clearInterruptStatus(AD_SI_BASE, ADC_INT_NUMBER1);
ADC_clearInterruptStatus(AD_SU_BASE, ADC_INT_NUMBER1);
DMA_clearTriggerFlag(DMA_CH1_BASE);
DMA_clearTriggerFlag(DMA_CH2_BASE);
DMA_clearTriggerFlag(DMA_CH3_BASE);

// Clearing all pending interrupt flags & Start DMA
//DMA_clearTriggerFlag(DMA_CH1_BASE);
DMA_startChannel(DMA_CH1_BASE);
//DMA_clearTriggerFlag(DMA_CH2_BASE);
DMA_startChannel(DMA_CH2_BASE);
//DMA_clearTriggerFlag(DMA_CH3_BASE);
DMA_startChannel(DMA_CH3_BASE);
EPWM_enableADCTrigger(EPWM_AD_BASE, EPWM_SOC_A);
}
SPI配置:
SPi_To_N32_Init();
// //
// // Initialize DMA
// //
// DMA_initController();
DMA_triggerSoftReset(DMA_CH4_BASE);
DMA_triggerSoftReset(DMA_CH5_BASE);
//----------------------------------------------------------------------------------------------------------------------------------
// DMA channel 4 set up for SPI_RX
DMA_configAddresses(DMA_CH4_BASE, (uint16_t *)DSP_RxArray, (uint16_t *)(SCR_SPI_BASE + SPI_O_RXBUF));
// Perform enough 16-word bursts to fill the results buffer. Data will be
// transferred 32 bits at a time hence the address steps below.
DMA_configBurst(DMA_CH4_BASE, burst_size, 0, 1);
DMA_configTransfer(DMA_CH4_BASE, transfer_size, 0, 1);
DMA_configMode(DMA_CH4_BASE, DMA_TRIGGER_SPIARX, (DMA_CFG_ONESHOT_DISABLE | DMA_CFG_CONTINUOUS_ENABLE | DMA_CFG_SIZE_16BIT));
//
// Configure DMA Ch4 interrupts
//
DMA_setInterruptMode(DMA_CH4_BASE, DMA_INT_AT_END);
DMA_enableInterrupt(DMA_CH4_BASE);
DMA_enableTrigger(DMA_CH4_BASE);
// DMA channel 5 set up for SPI_TX
DMA_configAddresses(DMA_CH5_BASE, (uint16_t *)(SCR_SPI_BASE + SPI_O_TXBUF), (uint16_t *)DSP_TxArray);
// Perform enough 16-word bursts to fill the results buffer. Data will be
// transferred 32 bits at a time hence the address steps below.
DMA_configBurst(DMA_CH5_BASE, burst_size, 1, 0);
DMA_configTransfer(DMA_CH5_BASE, transfer_size, 1, 0);
DMA_configMode(DMA_CH5_BASE, DMA_TRIGGER_SPIATX, (DMA_CFG_ONESHOT_DISABLE | DMA_CFG_CONTINUOUS_ENABLE | DMA_CFG_SIZE_16BIT));
//
// Configure DMA Ch5 interrupts
//
DMA_setInterruptMode(DMA_CH5_BASE, DMA_INT_AT_END);
DMA_enableInterrupt(DMA_CH5_BASE);
DMA_enableTrigger(DMA_CH5_BASE);
//SCR_SPI initialization
SPI_disableModule(SCR_SPI_BASE);
SPI_clearInterruptStatus(SCR_SPI_BASE, SPI_INT_RXFF | SPI_INT_TXFF);
SPI_setFIFOInterruptLevel(SCR_SPI_BASE, SPI_FIFO_TX8, SPI_FIFO_RX8);
SPI_setConfig(SCR_SPI_BASE, DEVICE_LSPCLK_FREQ, SPI_PROT_POL0PHA1,
SPI_MODE_SLAVE, 15000000, 16);
SPI_disableLoopback(SCR_SPI_BASE);
SPI_enableFIFO(SCR_SPI_BASE);
SPI_setEmulationMode(SCR_SPI_BASE, SPI_EMULATION_STOP_MIDWAY);
SPI_enableInterrupt(SCR_SPI_BASE, SPI_INT_RXFF | SPI_INT_TXFF);
SPI_enableModule(SCR_SPI_BASE);
// SPI_FIFO
DMA_startChannel(DMA_CH4_BASE);
DMA_startChannel(DMA_CH5_BASE);
}

自定义指令集,自研内核架构,基于eclipse自研IDE,工具链,算法库。 根据自研QXS320F280049,做了600W和2KW数字电源方案,1.5KW电机方案,目前已在市场大量投产。 QXS320F290049应用于数字电源,光伏逆变器,充电桩,OBC,储能,变频器,伺服控制等 QXS320F2800137应用于三轮车、两轮车充电器OBC,小功率数字电源,模块电源,家电电机控制等 QXS320F28034应用于变频器 QXS320F28377D应用于电...

网友A:

建议你把程序里面所有的中断程序的执行时间确认清楚,主要是ADC中断(计算EPWM占空比?)、SPI DMA中断这两个的执行时间,再看进入中断的频率,就可以知道是否有占用了。从调试的角度,把进入中断的频率降低,看问题是否改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