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用的一款Lora模块出现了十几个损坏的

楼主(2025-07-16):
有十几个数据采集箱里的Lora模块坏掉了,跟采集箱进行无线通讯的控制箱里的lora模块没一个坏的。坏掉的lora模块都是模块的屏蔽罩里的主芯片坏掉了,目前怀疑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电源异常,另一个是有静电或者雷击感应电通过天线过来造成的,但是目前都无法复现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分析下?

xch
直觉是发射时间太长了。采集的发射多。控制箱接收多没事

网友A:
额,特么的找模组厂啊,让他们分析啊

楼主:
找了,说是我们供电的电源不行,感觉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B:
板子是哪里设计的呢?整版一起分析

网友C:
一般来说,同一个系统里,同样的模块,用的供电电路应该都是一样的,那么控制箱里的模块为什么没坏?

网友D:
因为控制箱放在相对阴凉和通风的地方,采集箱放在现场室外,可能天热的原因。
我们原来也坏过,后来改善了散热条件,就再没有坏的了。
不了解实际情况,瞎猜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控制箱放在相对阴凉和通风的地方,采集箱放在现场室外,可能天热的原因。
我们原来也坏过,后来改善了 ...

应该不是,我们做过高温测试也没出问题

网友D:
是的,我们也做过长时间的应用,都没问题,10几个月后才发现是过热烧毁现象,但不是全部,
后来我们在模块的结构上从新设计,改善了散热空间和条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们也做过长时间的应用,都没问题,10几个月后才发现是过热烧毁现象,但不是全部,
后来我们在模块 ...

你们是怎么确认是过热导致的问题啊?我们目前的现象是模块短路,模块好几个管脚都损坏了,而且都是闲置不用的管脚,所以我们目前的怀疑方向是静电打坏的或者电源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D:
我们通过工作40分钟以上后用红外热像仪看热分布观察到的,lora模块非常热。
我们是电池供电,不存在静电问题,可能和你们不是同类故障。
我们用的是6KM的,做的5KM测试和2Km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通过工作40分钟以上后用红外热像仪看热分布观察到的,lora模块非常热。
我们是电池供电,不存在静电问 ...

我也用红外热像仪看看,我们的应用场景是在海拔3000米的高山上,担心是静电从Lora模块的天线导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用红外热像仪看看,我们的应用场景是在海拔3000米的高山上,担心是静电从Lora模块的天线导入 ...

爬电距离看看

楼主:
应该不是爬电距离,我们的模块是插件,有一定高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用红外热像仪看看,我们的应用场景是在海拔3000米的高山上,担心是静电从Lora模块的天线导入 ...

3000米对于散热是不小的挑战了,空气密度降低不少

网友G(2025-08-18):
lora 模块是单纯的 transceiver 还是包含MCU的 ?用的是啥型号?

用啥电源?平时连续发射工作多长时间? 是否按照1% 占空比设计? 是不是经常发射的模块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