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关于芯源MCU的封装问题

楼主(2025-07-17):
芯源的MCU最小封装是哪一种?有QFN的封装嘛?

网友A:
建议参考官方封装手册

网友B:
芯源的MCU最小封装:QFN20, 3mm*3mm。
请认真选择MCU型号,除了封装,应该还有其它条件。

网友C:
芯源MCU的最小封装应该是QFN封装,这种封装尺寸较小,适合空间受限的应用。

网友D:
QFN封装是有的非常小巧

网友E(2025-08-21):
QFN20最小的封装

网友F:
芯源确实提供QFN封装的MCU,这种封装有助于提高集成度和减少PCB占用面积。

网友G(2025-09-26):
QFN20目前最小封装

网友H:
QFN20, 3mm*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