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F103 编译项目时(我使用默认代码)出现错误。

楼主(2025-07-17):
错误信息如下:
在包含文件路径中(从 stm32f1xx.h 开始层层引用):
C:/Users/maria/STM32CubeIDE/workspace_1.3.0/led_*****/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1xx/Include/stm32f1xx.h:131,
132 | #include "core_cm3.h"
     from C:/Users/maria/STM32CubeIDE/workspace_1.3.0/led_*****/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Inc/stm32f1xx_hal_def.h:30,
         from C:/Users/maria/STM32CubeIDE/workspace_1.3.0/led_*****/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Inc/stm32f1xx_hal_rcc.h:29,
         from C:/Users/maria/STM32CubeIDE/workspace_1.3.0/led_*****/Core/Inc/stm32f1xx_hal_conf.h:237,
         from C:/Users/maria/STM32CubeIDE/workspace_1.3.0/led_*****/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Inc/stm32f1xx_hal.h:30,
         from ../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Src/stm32f1xx_hal.c:36:
C:/Users/maria/STM32CubeIDE/workspace_1.3.0/led_*****/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1xx/Include/stm32f103xb.h:132:10: fatal error: core_cm3.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可能STM32CubeIDE 未正确设置 CMSIS 头文件的包含路径。

网友B:
重新生成代码。

网友C:
重新安装 STM32CubeIDE试试。

网友A:
估计是 CMSIS 头文件路径未正确配置或文件缺失。

网友D:
项目中的 CMSIS 文件可能被误删或未正确导入。

网友E:
检查工具链,清理并重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