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做PWM调灯有时候闪一下

楼主(2025-07-17):
G0做PWM调灯有时候闪一下

网友A:
关掉DMA先单步跑。

楼主:
占空比是不是跑到0了?

网友B:
看看死区时间有没配置错。

网友C:
定时器更新中断处理没?

网友D:
我之前遇到是溢出搞的。

网友E:
灯驱动芯片会不会保护了?

网友F:
示波器抓下波形先看。

网友G:
电源抖一下也会闪。

网友H:
换个低频先试试。

网友I:
GPIO口驱动能力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