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跑CAN总线偶尔掉帧

楼主(2025-07-17):
F4做CAN通讯,跑长时间偶尔会掉一两帧,其他节点收不到,排查半天没找出来。

网友A:
我试过换PHY芯片。

网友B:
波特率要和其他节点对上。

楼主:
终端电阻插了没?

网友C:
总线线长测过没?

网友D:
把中断优先级提上去。

网友E:
看看是不是FIFO溢出。

网友F:
CAN滤波别太宽放。

网友G:
换根好点的线试试。

网友H:
节点太多就得用中继。

网友I:
抓个逻辑分析仪对比下。

网友J:
终端电阻值不正确?

网友K:
可能是电磁干扰或地线设计不良。

网友L:
电源波动或噪声导致节点工作异常。

网友M:
可能波特率设置错误或采样点偏移导致误码。

网友N:
发送邮箱不足或接收FIFO溢出导致丢帧。

网友J:
可能高优先级任务占用CPU时间过长,导致CAN中断被延迟。

网友O(2025-09-01):
引用 网友N:
发送邮箱不足或接收FIFO溢出导致丢帧。

你好请问一下,我在项目中也遇到了接收FIFO溢出这个问题,经过测试导致溢出的原因似乎是接收数据到FIFO后没有触发中断,导致没能接收数据并清除FIFO因此溢出。测试过程中发现在如果只是接收数据不处理并不会出现FIFO溢出问题,只要我在应用层调用CAN的发送接口(使用的是GD32F103),通信就会偶尔出现FIFO溢出问题,所以想请问一下,CAN外设的发送接口会对接收或接收中断产生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