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低功耗模式唤醒太慢

楼主(2025-07-17):
L0跑低功耗睡眠,唤醒速度总是比预期慢,按钮按了要等一下才起来。

网友A:
看供电电容大不大。

网友B:
RTC唤醒用哪个源?

网友C:
按钮触发脚有防抖没?

楼主:
内部振荡器起来慢。

网友D:
外部32K晶振要等一会。

网友E:
唤醒中断别忘记清标志。

网友F:
我用定时器配合唤醒快。

网友G:
不行就换Stop模式看看。

网友H:
HAL库自带示例先试试。

网友I:
外部按键最好加硬件滤波。

网友J:
在低功耗模式下,考虑使用HSI作为时钟源以缩短启动时间。如果需要更高的时钟精度,可以在唤醒后切换回HSE。

网友K:
唤醒源配置不当?

网友L:
HSE启动时间远长于HSI,若唤醒后依赖HSE,会显著增加延迟。

网友M:
可能是硬件电路问题。

网友N: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如果未关闭ADC、UART等外设,唤醒时需重新初始化,增加延迟。

网友O:
选择响应速度快的唤醒源,如RTC或LPTIM。

网友P: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关闭非必要的外设以减少唤醒时的恢复时间。

网友Q:
简化中断处理。

网友R:
唤醒引脚选择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