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 ADC采样值老有毛刺

楼主(2025-07-17):
H7做多通道ADC采样,发现值里总混进毛刺,滤波后还有点,信号源干净的。

网友A:
软件滑动平均做了吗?

网友B:
外部信号源多测测先。

网友C:
ADC前级加RC滤波。

网友D:
内部参考别抖动。

楼主:
DMA多通道别串了。

网友E:
时钟源要对得很干净。

网友F:
示波器抓下输入波形。

网友G:
我拉了外部基准稳了。

网友H: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I:
采样时间设长一点看看。

网友J:
模拟信号路径干扰引起的?

网友K:
建议采用中值滤波或者滑动平均滤波。

网友L:
在ADC配置中延长采样时间。

网友M:
可能是通道切换时未正确配置序列导致采样错乱。

网友N:
添加RC滤波器。

网友O:
ADC时钟频率过高?

网友P:
单通道连续采样时无毛刺,多通道轮询时特定通道出现毛刺,可确认为此问题。

网友P:
H7 的 ADC 采用共享模拟前端架构,多通道切换时可能发生信号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