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外部晶振老不起振

楼主(2025-07-17):
换了好几个F1板子,外部晶振有时候一上电就不起振,偶发的最烦人。

网友A:
PCB打样质量也影响。

网友B:
晶振电容换个档试试。

网友C:
晶振脚走线短点好。

网友D:
手摸一下上电抖一下。

网友E:
看是不是起振电流太小。

楼主:
晶振别挨着高频线走。

网友F:
晶振型号别太随意。

网友G:
加个并联电阻试试。

网友H:
供电电压别抖。

网友I:
我换了封装解决了。

网友J:
负载电容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