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做互补PWM死区调不对

楼主(2025-07-17):
G4搞互补PWM,死区时间调来调去,总感觉驱动MOS管时候还是有重叠。

网友A:
MOS温度高也会串扰。

网友B:
死区时间单位看清楚。

网友C:
MOS管驱动门槛电压稳吗?

网友D:
示波器抓输出波看看。

网友E:
对比官方例程的配置。

网友F:
双比较寄存器要搞对。

楼主:
中断里改寄存器别乱动。

网友G:
看看驱动芯片关断速度。

网友H:
死区设置多试几个值。

网友I:
我加了外部死区电路。

网友J:
硬件配置错误吧。。

网友K:
估计是死区时间单位与实际需求不匹配。

网友L:
死区生成模式配置错误?

网友M:
互补PWM输出极性配置错误吧。

网友N:
若使用多个定时器生成互补PWM,未启用主从同步可能导致相位偏差,间接引发信号重叠。

网友O:
若配置值小于总延迟,会出现实际重叠。

网友P:
添加死区时间

网友Q(2025-11-03):
MOS管驱动门槛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