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 LoRa接收端信号偶尔丢

楼主(2025-07-17):
WL做LoRa点对点,测试远距离时偶尔就是收不到,RSSI看着还行。

网友A:
多节点别同频撞包。

网友B:
天线匹配调过没?

网友C:
SF别设太低了。

网友D:
频率避开干扰段。

网友E:
发射功率大一点点。

网友F:
RSSI不稳就多重发。

网友G:
CRC校验别关掉。

楼主:
距离太远了也容易丢。

网友H:
换空旷场地测试试。

网友I:
用外接放大器看看。

网友J:
频率干扰与信道冲突吧

网友K:
PCB天线增益低、方向性差,或天线被金属遮挡,会降低信号接收效率。

网友L:
选择干扰少的频段。

网友M:
估计要增加发射功率。

网友N:
电源噪声或电压波动可能干扰射频电路,引发误码。

网友O:
建议启用重传机制。

网友P:
建议在数据帧中添加CRC校验和帧序号,接收端校验失败则丢弃并请求重传。

网友Q:
不同 SF 阈值不同,SF 越大要求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