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 USB DFU烧录老掉线

楼主(2025-07-17):
U5做USB DFU在线升级,插着电脑烧录一半经常就掉了,重插才行。

网友A:
烧完记得手动复位。

网友B:
USB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C:
电脑USB口供电稳吗?

网友D:
DFU超时时间调长点。

网友E:
描述符表写完整没?

网友F:
DFU模式别乱跳出来。

网友G:
驱动装最新的没?

网友H:
换根好点的线试试。

楼主:
我换个USB口就好了。

网友I:
供电电容做大点。

网友J:
USB线质量差或供电不稳会导致传输中断。

网友K:
DFU包过大可能导致传输超时或内存溢出。

网友L:
Bootloader版本不匹配

网友M:
更新ST-Link驱动或DFU工具至最新版。

网友N:
芯片供电不稳或复位信号异常可能导致烧录中断。

网友O:
晶振负载电容过大或过小?

网友P:
用示波器检查VDD与NRST引脚波形,确认无频繁复位

网友Q:
参考芯片手册,调整晶振负载电容至推荐值。

网友R:
FIFO缓冲区不足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S(2025-11-03):
USB线松动供电不稳可能会导致传输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