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内部温度传感器偏差大

楼主(2025-07-17):
L4芯片自带温度传感器读出来和实测温度差很多,软件补偿效果也不稳。

网友A:
温度漂移量大自己记录。

网友B:
先跑官方例程测下。

网友C:
做个实物对比温度表。

网友D:
软件补偿系数自己测。

网友E:
电源稳不稳也有影响。

网友F:
PCB布局别挨着热源。

网友G:
多测几次平均下。

网友H:
不准就拉外部探头。

网友I:
读出来做滤波处理。

楼主:
看ADC校准做了没。

网友J:
建议换成外部参考电压,替换内部参考电压,采用低温漂芯片。

网友K:
延长采样时间试试。

网友L:
多次采样平均滤波。

网友M:
用高精度数字传感器。

网友N:
若需高精度计时,替换LSI为温补晶振,减少RTC时间累积误差。

网友O:
优先使用外部 VREF+(如 2.5V 高精度基准源),并在 VREF + 引脚并联 100nF 陶瓷电容 + 1μF 钽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