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 I2C多主总线冲突

楼主(2025-07-17):
C0和另一颗MCU一起挂I2C做多主模式,跑着跑着有时候会总线冲突挂死。

楼主:
供电抖动也会干扰。

网友A:
多主模式要ACK做对。

网友B:
仲裁冲突得有优先级。

网友C:
线别太长阻抗要对。

网友D:
上拉电阻大小很关键。

网友E:
多主最好有软件调度。

网友F:
总线速度跑慢点。

网友G:
示波器抓一下总线波形。

网友H:
我改成主从就好了。

网友I:
STM官方库多看示例。

网友J:
上拉电阻不足?

网友K:
建议增强上拉电阻驱动能力。

网友L:
电源噪声耦合?未隔离的数字电源与I2C总线共地时,高频开关噪声可能通过寄生电容耦合到SDA/SCL线,导致电平抖动。

网友M:
长距离传输时信号反射可能破坏时序。

网友N:
时钟不同步引起的吧。

网友K:
启用时钟同步与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