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英飞凌的CoolGaN技术在提升V2X系统功率效率方面

楼主(2025-07-17):
GaN, v2x, lg, coo, AN

英飞凌的CoolGaN技术在提升V2X系统功率效率方面

网友A:
英飞凌这套 CoolGaN 我之前在充电桩里用过,确实效率拉得挺高的。

网友B:
楼主是想把 GaN 用在车载 OBC 还是 V2X 的功率放大部分?

网友C:
GaN 的开关速度和效率确实比传统 Si MOS 好用多了,就是成本还不够亲民。

网友D:
CoolGaN 用在 V2X 会不会对 EMC 有更高要求?开关频率高了干扰也麻烦。

网友E:
现在很多高压快充都开始上 GaN 了,车端的电源模块以后肯定越来越小。

网友F:
不知道 STM32H5 这边控制 GaN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求,驱动 IC 选型还得看英飞凌配套方案。

网友G:
V2X 不仅要高效率,还要可靠性高,GaN 的热设计楼主也考虑到了吗?

网友H:
听说英飞凌还出了 GaN 的 EiceDRIVER,驱动高压 GaN 特别方便,有空可以试试。

网友I:
GaN 以后在车载通信和新能源这块估计是标配了,就是希望国产厂也快点跟上。

网友J:
楼主要是有原理图或者 demo 可以分享一下吗?最近也在研究 V2X 和 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