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如何解决STM32L4内部温度传感器偏差大的问题?

楼主(2025-07-18):
如何解决STM32L4内部温度传感器偏差大的问题?

网友A:
滑动平均滤波。

网友A:
避免VDDA与数字电源共用,防止数字信号干扰模拟电路。

网友B:
替换内部参考电压,采用外部低温漂参考源,通过ADC测量VREFINT电压实时修正传感器读数。

网友C:
在系统空闲时,利用外部高精度温度传感器校准内部传感器。

网友D:
直接用外部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E:
通常与校准数据未正确读取、硬件滤波不足或温度补偿算法缺失有关。

网友F:
避免将VDDA与数字电源共用同一回路,防止数字开关噪声耦合到敏感模拟电路

网友G:
建议使用外部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