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STM32CubeIDE中,初始化后外设不工作

楼主(2025-07-17):
在STM32CubeIDE中,初始化后外设不工作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初始化后没启用时钟也会这样,检查下 RCC 里外设时钟开了没。

网友B:
有时候 HAL_Init 之后要调用一次 HAL_xxx_Start,不然外设没真正跑起来。

网友C:
看看中断开没开,有的外设需要 NVIC 也得配置一下。

网友D:
可能是 GPIO 配置漏了,复用功能或者输出模式对了没?

网友E:
我之前 DMA 配置好就不跑,结果是 FIFO 没开对,寄存器读一下最稳。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抓一下,看是没时钟还是没信号出来。

网友G:
CubeMX 生成的初始化有时候注释掉一行都可能导致外设挂住。

网友H:
如果有用到低功耗模式,也可能初始化后外设又被关了。

网友I:
把初始化和使能分两步调试,看看是哪一步没执行。

网友J:
有结果记得分享啊,说不定大家都能少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