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VSCode开发STM32环境配置完整教程

楼主(2025-07-17):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前言
传统的STM32开发通常使用Keil MDK或STM32CubeIDE,但VSCode作为一个轻量级且功能强大的编辑器,配合适当的工具链,可以打造出高效的STM32开发环境。本教程将详细介绍如何从零开始配置VSCode的STM32开发环境。
准备工作系统要求
  • Windows 10/11 (本教程以Windows为例)
  • 网络连接良好(需要下载多个工具)
  • 至少4GB可用磁盘空间
第一步:安装基础工具1.1 安装VSCode
1.2 安装Git
  • 访问Git官网:https://git-scm.com/
  • 下载Windows版Git
  • 安装时注意选择"Use Git from Windows Command Prompt"
第二步:安装ARM工具链
2.2 安装ARM GCC
  • 运行下载的安装程序
  • 重要: 安装完成时勾选"Add path to environment variable"
  • 验证安装:打开命令行输入 arm-none-eabi-gcc --version
第三步:安装调试工具
3.1 安装OpenOCD
  • 访问OpenOCD官网:https://openocd.org/
  • 下载Windows版本
  • 解压到 D:\OpenOCD 目录
  • 将 D:\OpenOCD\bin 添加到系统PATH环境变量
3.2 安装MinGW-w64
  • 访问MinGW-w64官网或使用MSYS2
  • 安装完成后确保 make 命令可用
  • 验证:命令行输入 make --version

4.2 配置STM32CubeMX
  • 启动STM32CubeMX
  • 在Help菜单中选择"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 下载所需的MCU包(如STM32F1系列)

第五步:配置VSCode扩展5.1 安装必需扩展
在VSCode中安装以下扩展:
  • C/C++ (Microsoft)
  • C/C++ Extension Pack (Microsoft)
  • Cortex-Debug (marus25)
  • ARM Assembly (dan-c-underwood)
  • STM32Cube for Visual Studio Code
  • GitLens (可选,用于Git增强)
5.2 配置C/C++扩展
  • 按 Ctrl+Shift+P 打开命令面板
  • 输入 "C/C++: Edit Configurations"
  • 创建配置文件
第六步:创建STM32项目
6.1 使用STM32CubeMX创建项目
  • 打开STM32CubeMX
  • 选择"File" → "New Project"
  • 选择目标MCU(如STM32F103ZET6)
  • 配置引脚和时钟
  • 在"Project Manager"中:
    • 设置项目名称和路径
    • Toolchain/IDE选择"Makefile"
    • 勾选"Generate Under Root"

6.2 生成代码
  • 点击"GENERATE CODE"
  • 等待代码生成完成
  • 生成的项目包含Makefile和源代码

第七步:在VSCode中打开项目7.1 打开项目文件夹
  • 打开VSCode
  • 选择"File" → "Open Folder"
  • 选择刚才生成的项目文件夹

7.2 配置VSCode工作空间
在项目根目录创建 .vscode 文件夹,并添加以下配置文件,注意编译器路径的设置:
c_cpp_properties.json
{
    "configurations": [
        {
            "name": "STM32",
            "includePath": [
                "${workspaceFolder}/**",
                "${workspaceFolder}/Core/Inc",
                "${workspaceFolder}/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Inc",
                "${workspaceFolder}/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Inc/Legacy",
                "${workspaceFolder}/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1xx/Include",
                "${workspaceFolder}/Drivers/CMSIS/Include"
            ],
            "defines": [
                "USE_HAL_DRIVER",
                "STM32F103xx"
            ],
            "compilerPath": "D:/Arm GNU Toolchain arm-none-eabi/14.3 rel1/bin/arm-none-eabi-gcc.exe",
            "cStandard": "c17",
            "cppStandard": "c++17",
            "intelliSenseMode": "gcc-arm"
        }
    ],
    "version": 4
}

tasks.json
{
    "version": "2.0.0",
    "tasks": [
        {
            "type": "shell",
            "label": "Build STM32",
            "command": "make",
            "args": [
                "all"
            ],
            "group": {
                "kind": "build",
                "isDefault": true
            },
            "problemMatcher": [
                "$gcc"
            ],
            "detail": "编译STM32项目"
        },
        {
            "type": "shell",
            "label": "Clean STM32",
            "command": "make",
            "args": [
                "clean"
            ],
            "group": "build",
            "detail": "清理编译文件"
        }
    ]
}

launch.json
{
    "version": "0.2.0",
    "configurations": [
        {
            "name": "Debug STM32",
            "cwd": "${workspaceFolder}",
            "executable": "${workspaceFolder}/build/your_project_name.elf",
            "request": "launch",
            "type": "cortex-debug",
            "servertype": "openocd",
            "configFiles": [
                "interface/stlink-v2.cfg",
                "target/stm32f1x.cfg"
            ],
            "svdFile": "${workspaceFolder}/STM32F103.svd",
            "showDevDebugOutput": "none"
        }
    ]
}

第八步:编译和调试
8.1 编译项目
  • 按 Ctrl+Shift+P 打开命令面板
  • 输入 "Tasks: Run Task"
  • 选择 "Build STM32"
  • 或者直接按 Ctrl+Shift+B
8.2 连接调试器
  • 连接ST-Link调试器到电脑和开发板
  • 按 F5 或点击调试按钮
  • 首次调试需要选择配置文件

第九步:实用技巧
  • 断点设置:在代码行号左侧单击设置断点
  • 变量监视:在调试面板添加变量到监视窗口
  • 寄存器查看:使用Cortex-Debug扩展查看ARM寄存器
  • 内存查看:在调试控制台使用 -exec x/32x 0x20000000 查看内存
故障排除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 编译错误:找不到arm-none-eabi-gcc
    • 检查PATH环境变量是否正确设置
    • 重新安装ARM工具链并确保勾选添加到PATH
  • 调试连接失败
    • 检查ST-Link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 确认OpenOCD配置文件路径正确
    • 检查开发板连接和供电
  • IntelliSense不工作
    • 检查 c_cpp_properties.json 配置
    • 确认包含路径正确
    • 重启VSCode
  • 无法下载程序
    • 检查目标芯片是否匹配
    • 确认调试器连接正常
    • 检查芯片是否被保护

总结
通过以上步骤,您已经成功搭建了完整的VSCode STM32开发环境。这个环境具有以下优势:
  • 轻量级:相比传统IDE更加轻便
  • 可定制:丰富的扩展和配置选项
  • 免费:无需购买昂贵的IDE许可证
  • 跨平台:支持Windows、Linux、macOS
  • 现代化:优秀的代码补全和调试体验
建议在实际开发中:
  • 定期备份项目配置文件
  • 使用版本控制管理代码
  • 学习更多VSCode快捷键提高效率
  • 关注扩展更新,及时升级工具链

本教程基于STM32F1系列芯片,其他系列芯片的配置方法类似,只需调整相应的芯片型号和配置参数即可。

网友A:
若使用 “STM32 for VSCode” 插件,部分文件可自动生成

网友: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VSC开发了。

网友B:
编译错误 "arm-none-eabi-gcc not found":检查 GCC 工具链是否正确添加到环境变量,重启 VSCode 后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