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RS485接口五大区别简述

楼主(2025-07-17):
 RS232与RS485一直是弱电常见的接口,因为接口很类似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之前有什么区别,所以今天就让成都亿佰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小编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一、接口的物理结构1、RS232接口:RS232是计算机常用的通讯接口,通常RS232接口是以9个引脚(DB-9)或者是25个引脚(DB-25)的形态出现,一般的个人计算机上都会有两组RS232接口,分别是COM1和COM2.
连接器使用的型号为DB-25的25个引脚的插座头。一些设备与PC机链接的RS232接口,因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要三条接口线,即“发送数据”、“接受数据”和“信号地”。所以DB-9的9个引脚的插头座,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2、RS485接口:RS485没有具体的物理形状,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来采用接口的形状。
二、接口的电子特性1、RS232:传输电平信号。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信号“1”为“-3V至-15V”,信号“0”为“3至15V”),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电平(0~“<0.8v”,1~“>2.0V”)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另外抗干扰能力差。
2、RS485:传输差分信号。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三、通讯距离长短1、RS232:RS232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5米,且只能点对点通讯,最大传输速率最大为20kB/s。
2、RS485:RS485最大无线传输距离为1200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专用电缆可以达到1800米!超过1200米,可加中继器(最多8只),这样传输距离接近10Km。
四、能否支持多点通讯RS232:RS232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不能支持多站收发能力,所以只能点对点通信,不支持多点通讯。RS485: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通讯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五、通讯线的差别RS232:可以采用三芯双绞线、三芯屏蔽线等。RS485:可以采用两芯双绞线、两芯屏蔽线等。
在低速、短距离、无干扰的场合可以采用普通的双绞线,反之,在高速、长线传输时,则必须采用阻抗匹配(一般为120Ω)的RS485专用电缆(STP-120Ω(用于RS485 & CAN)一对18AWG),而在干扰恶劣的环境下还应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用于RS485 & CAN)一对18AWG)。
补充说明:既然RS232传输距离只有15米这么短的距离,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人使用呢?
其实它的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连接各种设备,例如监控,其它的设备升级或调试可能都会用到它。功能与USB接口比较接近,随着USB接口越来越普遍,也会出现更多的把USB转换成为RS232或者其他接口的装换装置。
通过USB接口可以连接更多的RS232设备,不仅可以获得更高的传输速度,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同时解决了USB接口不能远距离传输的缺点(USB通讯距离在5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