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 Motor Monitor Program

楼主(2025-07-17):
电机监控上位机软件,可即时监看电机运转参数/状态与动态显示响应波形,并可线上调适相关控制参数。

网友A:
AT32 Motor Monitor Program

网友B:
这个软件听起来非常实用,能实时监控电机状态,对于维护和故障诊断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

网友C:
这个软件听起来非常实用,能够实时监控电机的状态和参数,对于电机的维护和故障诊断肯定有很大帮助。

网友D(2025-08-27):
这个应该是官方的软件吧,正好要用到,下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