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协议,有办法在不知道从机地址的情况下来获取从..

楼主(2025-07-17):
请教I2C协议,有办法在不知道从机地址的情况下来获取从..

网友A:
我很惊奇我竟然看完了这么长的帖子,可以写个查询程序

网友B:
我很好奇这里是没写全还是被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这里是没写全还是被黑了?

总线上一共几个device ,几个地址?有没有device id可读用于判断?

网友D:
可以遍历出来地址的,扫描所有地址,真正的地址会响应总线的请求。

网友E:
如果是处理器的话,可以安装一个i2cdetect,直接命令就可以读取i2c上所有设备地址

网友F:
MCU可以通过程序搜索所有的设备地址,存在地址的自然能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遍历出来地址的,扫描所有地址,真正的地址会响应总线的请求。

这个办法好啊

网友H:
扫描吧,有些摄像头里面初始化的时候就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