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可控硅可以直接用IO口推嗎?

楼主(2025-07-17):
可控硅可以直接用IO口推嗎?

可以吧

网友A:
同学,要学会搜旧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332-1-1.html

网友B:
一般是不可以的,可靠性不高

单片机容易坏

网友C:
看使用电压。强电决不可以

网友D:
可控硅不是简单的IO口控制

网友E:
尽量使用间接驱动的方式:
推荐使用光耦或晶体管放大电流,这样既能隔离高压,又保护单片机。

网友F:
容易出问题

网友G:
看可控硅的手册,单片机的IO能提供其需要的驱动电流,就可以直接驱动可控硅,以前做的灯控(钨丝灯泡)都是直接热地驱动的。现在的楼道灯、走廊灯,声控、触摸、人体接近灯等等,都是直接驱动可控硅的(但好多都不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H:
不行的.需要加前级驱动

网友I:
先买保险再推。

网友J:
这个应该看电压,满足IO电压应该是可以的,不然就加mos或者继电器等

网友K:
一般推不了吧,没那么大驱动力

网友L:
要加驱动啊哥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一般推不了吧,没那么大驱动力

你知道驱动可控硅需要多大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