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cd4051的输入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大(

楼主(2025-07-17):
请问cd4051的输入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大(

网友A:
查datasheet里面的导通电阻即可,输入输出电压不得超过VDD,不得低于VEE,idiots都能算了吧?

网友B:
数据手册

网友C:
附件给你发了两份数据手册,中文的比较简单,英文的比较详细,有下面的参数,你可以参考看下,可能是你想要的数据:

网友D:
芯片资料里都有

网友E:
看数据手册啊,3楼给你答案了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