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到1做个单片机温控风扇,看懂这篇你也能入门嵌入式

楼主(2025-07-17):
玩单片机的新手常问:有没有既能练手又实用的入门项目?今天拆解一个「温控风扇」的制作全流程,从原理到代码都讲透,看完你会发现嵌入式入门没那么难。
先明确需求:让风扇根据环境温度自动启停,温度高于 30℃时启动,低于 25℃时关闭,中间温度保持当前状态(避免频繁切换)。这个逻辑在智能家居里很常见,比如空调的温差保护。
核心元件选型思路
主控:选 STM32F103C8T6,相比 51 单片机,它的 ADC 精度更高(12 位),处理速度快,而且现在国产替代型号价格降到了 10 元内,性价比极高。
传感器:DS18B20 温度传感器,单总线通信省 IO 口,测量范围 - 55℃~125℃,精度 0.5℃,足够满足日常需求。
执行器:12V 直流风扇 + MOS 管驱动模块,用 MOS 管比继电器响应更快,适合小功率设备。
辅助:OLED 显示屏(显示实时温度)、12V 电源适配器、杜邦线若干。
为什么这么选?新手容易陷入「越贵越好」的误区,其实根据需求匹配元件才是关键。比如这个项目用不到复杂的外设,STM32 的基础功能完全够用,没必要上更高配的芯片。
硬件设计的底层逻辑
电路连接看似复杂,其实遵循「信号流」就能理清:
温度信号:DS18B20 的 DATA 引脚接 STM32 的 PA0(模拟输入)
控制信号:STM32 的 PB5 接 MOS 管的栅极(通过高低电平控制导通)
显示信号:OLED 的 SCL 接 PB6、SDA 接 PB7(I2C 通信协议)
这里有个反常识的细节:DS18B20 虽然是数字传感器,但实际电路里需要加上 4.7K 的上拉电阻,否则会出现数据传输不稳定的问题。很多新手调试时卡壳,往往就是忽略了这种「不起眼」的元件。
软件架构的分层思维
写程序不能上来就堆代码,建议按「分层设计」的思路来:
底层驱动层:分别编写 DS18B20、OLED、GPIO 的驱动函数,比如读取温度的 read_temp ()、显示字符的 oled_show_str ()。这部分可以直接用成熟的库,没必要重复造轮子。
逻辑控制层:核心是实现「滞回控制算法」,代码片段参考:

if(temp > 30) {
    fan_on();  // 温度高于30℃开风扇
} else if(temp < 25) {
    fan_off(); // 低于25℃关风扇
}
// 中间温度不动作

应用层:主函数里循环调用温度读取和逻辑判断,while (1) 里放个 100ms 的延时,避免频繁读取浪费资源。
这种架构的好处是后期好扩展,比如想加个远程控制,只需在应用层加个蓝牙通信的函数就行,不用动底层代码。
调试时踩过的 3 个坑
传感器读数不准:初期发现温度总跳变,后来才知道是没做数据滤波,加上滑动平均算法后稳定多了(连续读 5 次取平均值)。
风扇启动时屏幕闪烁:这是电源干扰导致的,在风扇电源端并一个 100uF 的电解电容就解决了。
程序下载失败:检查 BOOT 引脚的电平设置,STM32 下载时需要接高电平,运行时接低电平。
其实每个坑都是学习的机会,比如解决电源干扰时,你会顺带理解什么是电磁兼容(EMC)。
这个项目做完后,你能掌握:ADC 模数转换、GPIO 控制、传感器通信协议、基本控制算法。这些都是嵌入式开发的核心技能,再往深学 STM32 的定时器、中断,就能做更复杂的项目了。
最后想说,入门单片机最好的方法就是动手做,遇到问题先查 datasheet(芯片手册),再去论坛搜解决方案。如果大家在制作时有具体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量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