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查询I2C总线上设备地址的方法-扫描法

楼主(2025-07-17):
核心方法:地址扫描(I2C Bus Scanning)
这是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原理很简单:主控制器(如你的单片机、开发板或PC上的I2C适配器)尝试向所有可能的I2C地址(0x00 - 0x7F)发送一个探测信号(通常是发送START条件后跟地址字节+写位,然后观察是否有ACK响应)。

楼主:
准备硬件:

确保I2C总线连接正确:SCL(时钟线)、SDA(数据线)、GND(地线)。

确保所有设备都已正确上电(VCC/VDD)。

确保总线有合适的上拉电阻(通常在SCL和SDA线上拉到VCC,阻值范围在1KΩ - 10KΩ,常见4.7KΩ)。

断开或移除任何你已知地址的设备(如果它们可能干扰扫描过程或造成地址冲突)。

选择扫描工具/方法:

使用微控制器/开发板(如Arduino, Raspberry Pi Pico, STM32):

编写一个简单的扫描程序。

伪代码/Arduino示例 (基于Wire库):
#include <Wire.h>

void setup() {
  Wire.begin();        // 加入I2C总线作为主设备
  Serial.begin(9600);  // 启动串口用于输出结果
  while (!Serial);     // 等待串口连接(仅限Leonardo/Micro等)
  Serial.println("\nI2C Scanner");
}

void loop() {
  byte error, address;
  int nDevices;

  Serial.println("Scanning...");
  nDevices = 0;
  for (address = 1; address < 127; address++) { // 标准I2C地址范围是0x08(8)到0x77(119)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error = Wire.endTransmission();

    if (error == 0) { // 收到ACK
      Serial.print("I2C device found at address 0x");
      if (address < 16)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address, HEX);
      Serial.println(" !");
      nDevices++;
    } else if (error == 4) { // 收到其他错误(地址保留?)
      Serial.print("Unknown error at address 0x");
      if (address < 16)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ln(address, HEX);
    }
  }
  if (nDevices == 0) {
    Serial.println("No I2C devices found\n");
  } else {
    Serial.println("Scan complete\n");
  }
  delay(5000); // 每5秒扫描一次
}

网友A:
这个方法好。

网友B:
拉高拉低,测试。

网友C:
这种扫描法确实直观,但效率如何?是否适用于所有I2C设备?

网友D:
这种方法确实直观,但要注意扫描时可能会对总线上的其他设备造成干扰。

网友:
扫描法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网友:
比如设备上用到的哪些外设,可以根据扫描到的地址确认是哪个设备。

网友E:
有几个优势
I2C 总线设备地址扫描法的优势主要包括:

操作简便:无需提前知晓设备地址,通过遍历可能地址即可快速识别总线上的设备。
适用性广:适用于各种 I2C 设备,不受设备类型和品牌限制。
效率较高: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总线上所有设备地址的探测,节省人工排查时间。
便于调试:在电路设计或系统调试阶段,可快速确认设备是否正确连接到 I2C 总线。

网友F(2025-11-07):
I2C 扫描法查询设备地址,核心是 MCU 作为主机,依次向总线发送 7 位从机地址(0x00-0x7F)。对每个地址,主机发送起始信号 + 地址 + 写位,等待从机应答(ACK)。若收到 ACK,说明该地址存在设备;无 ACK 则无设备。扫描时可通过串口打印有应答的地址,常用代码循环实现,适合快速排查 I2C 设备是否在线、地址是否冲突。

网友G:
I2C 总线设备地址扫描法:主设备依次发送起始信号,依次尝试 0x00 至 0x7F 地址,对每个地址发送写命令(含地址 + 写位),若收到从设备应答(ACK),则该地址存在设备;无应答则地址空闲。扫描完成后记录所有有应答的地址,需注意部分设备可能仅响应特定地址,扫描时需避免干扰正常设备。

网友H:
确保I2C总线连接正确:SCL(时钟线)、SDA(数据线)、GND(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