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2一直显示USB无法识别的设备,怎么回事?

楼主(2025-07-17):
驱动正常安装,连接上电脑之后,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楼主:
插在前面的接口无法识别,插在后面可以识别出来,但是又提示数数签名问题。

网友A:
是不是USB协议版本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B:
Hi,如遇到windows7 64位系统数字签名有问题,说明系统缺少了对SHA-256签名算法的支持,此时可以安装下微软官方补丁包。具体可以参考博客:https://blog.csdn.net/WCH_TechGroup/article/details/130924637

网友C:
按照楼上所说 参考这篇文章具体可以参考博客:https://blog.csdn.net/WCH_TechGroup/article/details/1309246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如遇到windows7 64位系统数字签名有问题,说明系统缺少了对SHA-256签名算法的支持,此时可以安装下微软 ...
除了KB76932补丁以外,还要安装KB447419补丁才行。

网友D:
驱动兼容性问题,你的貌似是win7的 系统太老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