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L010x8用ADC例程调试时,发现ADC转换的结果一直是0xcdcd,不知为何

楼主(2025-07-17):
CW32L010x8用厂家的ADC例程调试时,发现ADC转换的结果一直是0xcdcd,不知为何

网友A:
请设置好仿真器,当前错误地选择了Simulator!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C:
ADC模块可能未被正确使能,或者初始化配置存在错误。

网友D:
ADC模块是否已被正确使能?

网友E:
检查ADC输入通道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F:
ADC模块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C:
ADC转换未完成即读取,此时读取到的可能是无效数据或默认值。

网友G:
ADC输入通道可能配置有误吧。

网友H: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I:
检查电路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问题,导致信号无法传输。

网友J:
ADC输入通道对应的引脚可能未连接外部信号源,或者存在短路、断路等问题,导致信号无法传输。

网友K:
参考电压可能不稳定或配置错误。

网友L:
参考电压是否稳定且配置正确。

网友M:
检查ADC初始化代码,分辨率、采样模式等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N:
在启动ADC转换后,需要等待转换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再读取转换结果。

网友O:
主要还是初始化问题